MS-6555 怪问题,关机变成重启

楼主(2008-12-02):
联想机上Intel 845GL 的板,不是系统问题,用光盘进PE系统也是点关机变重启。

刷BIOS,换I/O 和MS-5 依旧。

在DOS下,短接开关也是变重启,长按4秒也重启。

不会南桥有问题吧?

各位老大,麻烦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
换南桥吧,我遇到的这种故障基本都是南桥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