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845不亮

楼主(2008-12-02):
V星845 开机后,CPU风扇不转,电源风扇转,主板诊断卡一直显示FF,卡上显示复位的红灯,有时常亮,有时不亮,新换的BIOS电池,
  请教这是哪里出问题了啊,要从哪里查?

网友:
确保各种电压正常,检查BIOS,CPU

网友:
回复 网友A:

怎么查各种电压?要从哪里入手查?或是查哪些关键点呢?我是新手,请赐教

网友:
你这种情况是不复位,看供电正常吗,内存有电压吗量一下主板电感有电压和波型吗换个风扇试试。io换一下,上假负载复位吗

网友:
你看看是不是  南桥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