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845 点不亮

楼主(2008-12-02):
V星845 开机后,CPU风扇不转,电源风扇转,主板诊断卡一直显示FF,卡上显示复位的红灯,有时常亮,有时不亮,新换的BIOS电池,
请教这是哪里出问题了啊,要从哪里查?
主板诊断卡

网友:
我学习下,不过我问下你的CPU供电一组没问题吧

网友:
整板没有复位
先检查一下CPU供电正常不

网友:
CPU风扇不转 我修到过,你可以把IO拆掉,强行加电 看风扇转不,我修过两例 换IO 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