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华硕P4B533-X.总是烧CPU供电的上管

楼主(2008-12-02):
华硕P4B533-X   电源IC是L6916D的,开始是没有CPU核心供电,换了给IC供12V的电阻后能亮机了,但是过不了一会就专烧靠键盘方向的一组上管,量过上管的控制电压,正常的一组有3.3V。烧掉的那组就只有2.1V,换过 6916D.电感也换了也没能把它修到3.3V,要怎么才能把这个脚修成3.3V呢?

网友:
这样是北桥有问题!!!!

网友:
前两天才修了ASUS的板子
好象就是这种型号的

也是屡烧上管,但是我换了6916就好了

网友:
换掉6916就行了。

网友:
应该是你换的L6916有问题,再换个吧

网友:
不会这么难修啊,换了主芯片在说,不好就量一下d g s级的电压是多少,给他拉个电压吧

网友:
芯片又换了一 个,也不行,我就拉了一个电压后通电闪了一下,我想不能拉的.哎 客户等不得了就换了快板,谢谢大家了

网友:
换一组,把驱动IC和烧过的那组上下MOS一起换

网友:
同意大家的 换6916 再试

网友:
弱弱的问下6916是哪个?

网友:
换过要打下G极对地值看是否一样,然后现上电.

网友:
先换掉那个IC再试一试

网友:
我现在就有这么一个板,不好修呀

网友(2009-11-08):
我有一块一模一样的故障,也是常烧靠键盘口的60T03H的这个上管,L6916D我换了4个,测L6916D的周围也没有什么元件损坏,靠键盘口的一组上下管一起也换过了三对,都是用一个多小时左右又烧上管,考虑到我的该板还有保存不了时间的故障,最后把南桥给换了没想到该故障也就好了,到现在为止用了半个月都没事,我也想不明白啊!!经过测量还发现该L6916D的VID2和CPU座是不通的啊,这样也行,是不是华硕设计出的这款板比较特别,到现在我都想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