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一个怪现象,求助

楼主(2008-12-02):
一块462主板,不加CPU时点PW-ON能通电,加CPU后(CPU绝对是好的)点PW-ON不通电;加CPU和内存后强加电,诊断卡跑码,正常。求助维修思路,谢谢。。。。。
cpu

网友:
回复 网友A:
给CPU供电的支路有问题!

网友:
楼上这位大哥,可强加电后CPU工作正常啊。给CPU供电的场效应管也好象没有什么问题,具体一点如何检修啊,谢谢。

网友:
32.768 io

网友:
回复 网友B:
晶振不会有问题吧?有问题强加电后诊断卡还能跑码到26?

网友:
楼上的查一下温控电路把。

网友:
I/O有问题,再看看南桥的待机电压和晶振

网友:
我试试看看是否是io的问题,明天再向大家说明。

网友:
欢迎是CPU座虚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