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电源不升压的问题

楼主(2008-12-02):
故障机为——TCL17寸(型号不知道)
CPU——NT68F65UG
行场信号产生芯片——TDA4841PS

故障一开始是开机没光,接上假负载,测各组电压都正常,检查升压管IRF640B已被击穿,换一个之后,开机有光栅,显示图像,但是图像显示模糊,亮度非常低,显示部分居中只占屏幕一半,左右两边紧缩为黑屏。

测量B+电压为50多伏。
640的G极没有电压,断开640,G极还是没有电压,向前查到前两个三极管的C极上只有0.07伏电压,正常的应该有12V,然后跑线路到12V电源处的三个三极管,集电极都没有电压.断电检查这些元件都没有问题

CPU38脚输出0.02V到Q908,正常机子测得的是0.72V(38脚我猜可能是电源控制输出,但查不到资料),另CPU1脚的电压在0.22~5.12之间跳变,正常机子相同脚为稳定的2.3V左右.检查CPU外围无件不像有损坏的.

正当无思路时,将正常机子的TDA4841PS之前的12V电压(也就是与640G极前面两级的12V电压并联的)断开,所出现的故障现象一模一样,又将TDA外围元件查个遍毫无收获

以上故障及检查过程写得很细,希望老大们花点时间帮我分析一下,应该怎么查,是不是TDA坏了,
谢谢啊

网友:
开机有光栅,显示图像,但是图像显示模糊,亮度非常低,显示部分居中只占屏幕一半,左右两边紧缩为黑屏。
这句话该说成《行宽窄》

,,,,还是先检查一下升压电路。

网友:
呵呵,楼上说的是,菜鸟就是这样啦!请多指教!
楼上指的是640B后级电路吗?

网友:
你先将12V的整机电压修出来再说.

网友:
二次电源的二极管坏  电容 坏   都 换
二次开关管坏不要一换就了之     光换二次开关管好不了

网友:
B+升压了,但还有问题

行幅窄及显示暗淡的原因是二次电源不能升压,原来是升压管的G极的整流二极管击穿,换一个可以显示了,但行幅宽不可调,而且显示器工作大约4-5分钟后,屏幕一亮一灭,指示灯也一亮一灭,不知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