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问题?“液晶屏更换的时候,用不用把驱动一起换? ...
问一个问题?“液晶屏更换的时候,用不用把驱动一起换?”

楼主(2008-12-02):
换液晶屏的时候,液晶屏的排线不同,用不用连驱动板也换呢???
本人一个组装15寸液晶,屏坏了,是单灯的,我想换上两灯的屏,但排线不同,请问驱动板用不用换呢???
屏坏

网友:
肯定要换,屏线,高压条。驱动板(还要刷写好屏的程序)全换

网友:
全换,晕晕晕,不如再买一台。哈哈。有没有更好的法子啊???

网友:
哎。。。可怜
真可怜啊。。没有关系。。。再买一个

网友:
驱动板要换,屏先要换,再写过程序。

网友:
你这样是以驱动板为主了啊(找屏来搭配板)
应该是以屏为主吧(找板来搭配屏)毕竟屏贵啊?
要不要换就要看能用的屏配什么样的板,线。。。。了。。。

网友:
再买一个,是要全换的
换了没驱动也不行!还得改按键和VGA线太麻烦了!超大的工程!!!

网友:
是通用板的话 那只要重新写程序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