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G40 不认网卡怎么办

楼主(2008-12-02):
我们公司有几台笔记本,在BOIS 状态下都不认,就不用说进系统会认了!
请大家帮一下忙?急!!!

网友:
BIOS 的网卡关了吗>??
还是外置的不认?\
先确认电脑问题还是网卡问题

网友:

BIOS 的网卡没关!没有接外置的!能进系统!就是不认网卡!

网友:
找专业的维修点修吧  主板问题 不是软件可以解决的 嫌麻烦就买个PC卡的网卡用

网友:
有两个,你可以在BIOS里面看看有没有网卡的MAC地址,如果有那就看是不是设置上面的问题,如果确定设置没错,那就要看网卡到南桥之前的线有没有问题了

网友:

先谢过多大家了! 有没有G40的网卡图纸?或这方面的参考资料?

网友:
该网卡的供电没有3.3V和2.5V的.

于是直接找到PDF图纸.找到3.3V所在的脚位.往上找.原来它的供电是通过几个三极管来控制的.这几组三极

管最终通到它旁边的PC87393VJG里面.

于是把该芯片也更换掉了.

....

仍还不行.

继续找.不行呀.

.....

来个近一点.

在3.3V控制的三极管上面做文章了.

在三极管控制级挑起来.把它直接与地接起来.

这之后,3.3V电压有了.同时2.5V电压也有了.

开机测试.网卡找到了.联上网络测试正常.

“在三极管控制级挑起来.把它直接与地接起来.”会不会烧坏东西?怕怕

网友:
高手。。。

不会。。。呵呵。。。3.3V电压本身就很小。。。再说。。。3V的电压。。。三级管还是可以承受的

网友:
有好几台都是这样不知道是不是通病?

网友:
好几台这样的???  是不是被雷打了???

网友:
有点复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