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看书的:通用高压板改装法,我把看到的都写出来

楼主(2008-12-02):
书中写的:改装通用高压板,得找它的三线:电源线、地线、开关线。

第一,电源线:来自高压板的保险管相连接的;

第二,地线:来自高压板的螺丝位相连接的;

第三,开关线:接一个500欧母的限流电阻,去碰一下剩下的几条线(电源线、地线除外),点亮的就是开关线了。(开关线有0V关、5V开,也有5V关、0V开的)

还有补充一下:有的电源和高压板一起的,把通用高压板连上,再把原来的,有问题的高压板的-高压线圈拆掉,就可以了。

本人在书屋看的都写出来了,免费教程,给大家评评也好。

网友:
這樣做會有一個問題

就是你再也無法利用LCD的亮度開關~調整亮度了

网友:
哈哈

这个我4年前都知道了 你有时间来看看深圳华强北的维修水平

网友:
那到底怎么改装通用高压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