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G迈拓硬盘COMS检测不到

楼主(2008-12-03):
自用的40G迈拓硬盘COMS检测不到,前两天发生的事情,表现为:开机硬盘“吱吱”不停响,是不是坏掉了?是磁头还是电机坏?如何下手修?

网友:
先看看硬盘的电源口及接线,没问题就是硬盘坏了.

网友:
可能是驱动芯片故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