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630外接显示器接口问题求助..

楼主(2008-12-03):
D630电脑显示屏幕使用正常,当我在做会议演示的时候,连上投影机,按功能组合键和调显示属性切换到投影机投影无图象显示,连接时电脑有连接提示。但投影机却显示NO SINGLE,同样的方式,把其连接到液晶显示器,和CRT显示器,并重起后,故障依旧。
我觉得是外接VGA接口故障问题,可故障点在哪里?
请求大虾们的协助..或给个解决的思路。
急..

网友:
哈哈。。。

一看你就是用GHOST版本装的系统。。。肯定是驱动问题。。。嘿嘿。。。你重新下载官方驱动。。。

网友:
嘿嘿... 这你都能知道,果然有一手,
     但 我使用GHOST 的版本,也是用D630 的原装驱动驱动过的
    不过你给的建议可以试下..
    现在在外面出差,过两天回去看下

    在使用的过程当中,我也说下使用双核处理器  与GHSOT 单核版本 是存在双核不能被识别的问题的
    我试过了.. 用软件测试整台机器的性能都会降低

网友(2009-02-06):
应该是显卡的驱动问题了

网友:
直接用SETUP安装显卡的驱动。。。。。

网友:
重新手工安装一下操作系统,然后手工安装所有的驱动程序,如果还不行就换电脑吧,呵呵

网友:
换跟VGA线,如果不行的话就是显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