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0主板,开机就自动断电

楼主(2008-12-03):
裸体810板子,自己用了个小硬盘装W98修显示器,一直正常,就断电换了个键盘(键盘是好的),再开机,显示C1,不动,无法强行关机,只有切断外部电源。紧接着再开机,诊断卡可以跳字,但还没跑到FF就自动断电关机了,再触发也不来电。又必须切断外部电源又象上面步骤重复。。。。

已经确认所有其他配件电源完好。

求维修思路,明天来练练手

PS:显示器修好了,哈哈

网友:
键盘是好的?????

网友:
换个IO试一试

应该是IO的问题

网友:
主要检查下供电部分

网友:
拔下键盘看看。把主板取出来,测一下,我想清空一下coms看看,不行就查供电吧

网友:
就CPU+内存,没接别的

今测POW-SW 电压才1.86V左右,是供电还是I/O?

网友:
换了个电源IC9248BF-87,换成9248AF-96 主板显示FF

换下的9248BF-87在另外一块主板上也是FF,没反应

调换I/O LPC47M102 ,故障依旧

不会是电源IC的问题?但9248AF无法代换9248BF吗?

网友:
加焊io看看,另外查看有没有短路的

网友:
另发现一个电源IC RT9227 ,不知道如何排查和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