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640M 不开机的维修过程(进行中)

楼主(2008-12-03):
Dell 640M 945GM+GBM 集成显卡
客户送来的时候查适配器,按开机键没有反应。
拆机,先测开机按钮无电压,用表量5V电感短路60欧姆。老规矩加电烧,发现2个usb限流ic微微发热,拔掉电阻没有变化
继续烧,发现南桥边上有个2极管发烫,拔掉。电阻还是没有变化
再烧,发现2极管边上一个电阻烫,拔掉。电阻还是没有变化
再烧,发现2极管边上一个电容烫,拔掉。电阻还是没有变化:'(
再量3v电感也短路了,只有2欧姆。在3v电感上加3v烧,发现南桥微微发热。南桥拔掉后3v正向电阻700多 反向电阻400左右。应该正常
可5v电感还是正反向电阻都只有67欧姆,跑线路。先把声卡功放给拔了,没有用。后来发现充电ic也用5v,就把充电ic拔了,正向电阻恢复
到1000多欧,这应该正常了。
(都快烧晕了)
把拔下的2极管、电阻、电容、声卡测量后一一装回。现在确认坏的是充电ic和2个usb限流ic。
明天装gbm,大家等我明天继续写维修记录。

昨天认为是充电ic的 查资料后发现是的1.8V供电ic短路(边上这么小的电感也会认为是充电ic,犯了低级错误)。
装上一个好的gbm后发现3v电感电阻只有500多欧,5v正反向只有270欧。(开始一头雾水了,这几天在看老大支持我发的图呢)
不过客户给我时间,我就慢慢玩。

网友:
兄弟,你能教我怎么维修D630的电池吗,
     今年过年的时候买的电脑,现在电池只能使用一个小时不到的时间了...
    郁闷.

网友:
楼主下文呢?好了没有?

网友:
楼主,下面呢?下面难道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