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寸显示器

楼主(2008-12-03):
我的显示器用40分钟后就只有一半了 是显象管一半了 中间还有一道亮光 这是不是电源的原因啊 谢谢告诉我

yzz163 -10 不遵守版规,请写清楚标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把故障描述再详细些!

网友:
应该是场电路出问题了,你先用力拍一下看有没有反映,如果恢复正常的话,那肯定是场块虚焊了,在看看正压供电和负压供电都正不正常

网友:
估计不是专业搞维修的吧,故障现象都说不明白。

网友:
如果是正负电源有故障,中间不会有一道亮光 ,应该是没有了升压,查升压二极管和电容

网友:
是的我把它拍一下就好了  用40分钟就这样 后来就一直这样

网友:
检查ic601或者是ic301  是否有虚焊,如果有加焊,另外加焊高压包的234脚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