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特尔915主板档C7 (已修复)

楼主(2008-12-03):
内存供电正常,没有3组时钟,报警声为2短4长,请问高手没时钟和时钟芯片有关联吗(
[
]
芯片

网友:
你要查一下PS2口是否正常,
C7代码一般都是IO周边设备的原因.

网友:
先按飞翔说的去做再看CONFIG跳线是否插对。

网友:
CONFIG跳线没问题,往输出接口PS2那边的保险摘了,声卡,COM也取下,就等换IO试试了,估计IO可能性大。lpc47m182-nr,另一片不跑码的INTER945上的IO是LPC47M182-NW,不知能换吗

网友A:
这个问题我也想知道 等待更多回复

网友:
intel一般io坏的挺多换一下试试吧,不行换个cpu试试

网友:
IO BIOS重点检查

网友:
已经修好了,本来是怀疑IO坏,在一块好板子上拆一个试机,正常了,又把拆掉的焊在好板子上,也没问题。只能怀疑是IO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