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贴!本人电脑水平也有10年了,可还是搞不定

楼主(2008-12-03):
我这有两个硬盘只能读不能写,没有坏道,用DM改容量,或用diskedit这些物理扇区编辑都没有用,重启即还原;

一个是SATA 80G硬盘,重启即还原,做什么都没有用;

另一个是PATA40G硬盘,可以用 diskedit 写开头的几个扇区,甚至可以进入PQmagic软件,分了两个区,但不能格式化,低格什么都不行,重启又是一样,好像定死了。

当地有几个的电脑公司技术人员都搞得焦头烂额,都搞不定,请问有什么办法?

!!!急!!!1

我已经发到无忧论坛了
网址是:
http://bbs.wuyou.com/viewthread.php?tid=133602&extra=page%3D1

yzz163 -10 不遵守版规,请在标题里写清楚要问的问题!

网友A:
(写)磁头坏,读磁头OK
(头分两边,一个是读磁头,一个是写磁头,头是一样,工作不一样,)
MHDD根本扫描不出来,PC3000可以查出来,检查固件
检查固件,砍头

学了半年电脑的菜鸟回答的,
请老师10年的老师指教

网友:
第一个盘应该是只读盘了,好像没办法不是很多,第二个盘固件坏的可能性比较大,便要楼主说型体型号

网友:
要看是什么牌子型号?
如果是三星的磁头坏的可能性比较大
如果是希捷的,就是只读了,做一下只读修复就好了
如果是迈拓的,就是固件引起的,检查一下固件,修改一下22号模块,或者找个校验码一样的22号模块写进去就解决了

网友:
st 就,N2,,22跑下看看

网友(2009-01-06):
引用 网友A:
(写)磁头坏,读磁头OK
(头分两边,一个是读磁头,一个是写磁头,头是一样,工作不一样,)
MHDD根本扫描不出来,PC3000可以查出来,检查固件
检查固件,砍头

学了半年电脑的菜鸟回答的,
请老师10年的老师指 ...

呵,我搞了电脑十年大多是搞软件,如数据库,ASP,VB,汇编,网页设计,现在学硬件维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