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晶振好坏检测设备,费用十元

楼主(2008-12-03):
最近因为晶振问题搞得头痛,两脚有电压,但是万用表检测不到它起不起振
于是我想了个办法,用电子手表或闹钟的电路来检测晶振好坏
原理,电子石英钟也是用一个32.768晶振来提供一个时钟的,
买一个最便宜的电子手表或闹钟,打开,把晶振取下来,两脚分别接一个导线引来
测试时,跟正常闹钟一样,只要一接好的晶振,手表就会动,而你接的晶振大小,跟速度会有关系,
比如32.768是一秒一个卖冲,大一点的,时间会更长,小一点,时间会短,坏的晶振就不会起振.
再改造,把闹钟的输出可以想办法变成一个发光二极管,钟针式万用表的表头等,或一个声音
我已经将它改进了,就是将闹钟不要搞坏了,将秒针留下,其它全部扔了,看看一分钟转多少秒,就可以看到晶振的大概频率了

网友:
其实当你有了示波器后,你就不会这么麻烦了。

网友:
的确是一个好办法!如果DIY一下表盘,再加上一个标准的秒表在旁边,估计可以做成一个简易频率计了.

不错不错!虽然俺用不上,但是的确是一个很省钱的方法,示波器虽然更好.但是这玩意DIY成一个随身携带的工具更合适!

网友:
这的确不是原创,91维修网早就有了
而且并不好用,因为晶体偏频了它还是会走的
不知对否?

网友:
我不知道论坛中有几个人是搞现场芯片级维修的,而且示波器也有便携式的。至于价格吗,二手20MHz的不会超过500元,就维修而言足够用了,我以前修主板就用20MHz的+频率计。

网友:
是不是都能起振,应该和晶振的分布电容和电路的谐振频率有关。

网友(2009-03-10):
还能改进吗? 自制一个表盘,用好的晶振,标出刻度,不用频率用不同颜色,主板上也就那么三个晶振

网友(2009-05-19):
刚看楼主的做法觉得这个办法真是好,我怎么就想不到呢?再接下来看大家的意见,原来这种办法只能用来判断起不起振,而不能判断偏振或性能变差的问题。

网友(2009-09-21):
不错了 不过不精确

网友:
拿个精确的三个晶振,看10秒内走在哪里,然后刻下来,最多也就三个刻度,再测不好的,10秒走的地方不对不就知道是不好了吗?楼主方法好,最起码省好多钱,不像有钱的大爷,工具好技术差也没有用。

网友:
做维修的时间就是金钱,这样测试肯定比用示波器浪费时间,我觉得还是用示波器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直接买个示波器吧,现在这种国产的便携式的也便宜,北京精源,优利等都有.

网友:
象俺们山里头的菜鸟很难搞到示波器——主要是为了省钱,这个方法还是有一定的作用,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2009-10-23):
敢想敢做,有点意思。不过晶振有大小,还是用示波器把。

网友:
我们是无产阶级,等我们变成资产阶级了 在买个 ,自己先改个试试 玩玩而已!!

网友:
用一个喇叭接在晶振两旁能测量出来么?

网友(2009-11-26):
楼主这确实挺实用的

网友:
想法很好呀 支持DIY精神

网友:
有钱就买个示波器,没钱就做个简易的玩玩也行。钱是主要的,没钱才DIY。

网友:
呵呵.不错.关键是省钱.

另外问一下,修主板什么地方要用到示波器呢?要多大的才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