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块815码跑正常,就是不亮

楼主(2008-12-03):
板子上贴着SW-815EPT 开始跑到26 这时应该亮的,可换过几块显卡都不亮,找不到官方BIOS,就找了几个代用BIOS 北桥+I/O 刷了几回,还是一样不亮,不过新刷的BIOS跑到26后,能把后面的码都跑完,可还是不亮,插槽洗过,供电管换过,AGP各电压正常
刚测了下AD地址线,发现有两条和别的不一样,阻值只有3百多,其它的有5百多,难道是北桥问题,请高手们指点。

网友:
回楼上
你可以在AGP槽上边找一上看有没有一个小的芝麻管把它拿下来试一 下,可能有意外的收获。

网友:
呵呵~芝麻管 不错哦

网友:
回二楼,旁边确实有个小三极管,我取下后,没发现什么意外收获,但还是要谢谢你指点

网友:
不好修,就把槽换个,加焊一下桥试试,

网友:
哈哈,不用修了,我把桥加焊了下,彻底不跑码了。

网友:
楼主,你课真逗

网友:
楼主确实幽默,但是请教加焊桥之后为什么就不跑码了呢?我是新手不要见笑

网友:
有几个可能。一是南桥坏。。一种是北桥坏。北桥坏时。你可以用PCI的显卡试一下看看是不是亮。如果亮。那就是北桥坏了。如果不亮那就是南桥坏了。
还有。上面有人说有一个小管拿掉会亮,这种情况只出现在P4B266上。是主板不能上440以上的显卡。他们的供电不一样。要把那个电阻拿掉才可以上到5200 与此问题不是一类的。AGP上的阻是不准的。打出来的只能是个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