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915SW+没有1440*900分辨率

楼主(2008-12-03):
我的机器认不到我的显示器。在显示面板为默认显示器。用EVEREST检测为空白.
而且,分辨率1440*900找不到。调到其它分辨率就黑屏了。
在屏幕显示为 输入不支持。好想是把我的显示器认为了crt的了~!
安装了最新的显卡驱动无效,安装了显示器驱动也无效,用其它软件自定义1440X900效果也不好,请高手指点.

网友:
显示器应该没问题吧,我去帮朋友装系统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三星t220,22寸液晶,装系统后认出显卡驱动6100显卡,但是只有800*600,上其他分辨率就上白下黑。无显示了。
建议装系统时不装驱动,用主板和显卡原装驱动装看看。。。

网友:
是不是用了垃圾的VGA线,

网友:
我用其它的显示器能正常调到1440X900,就这台显示器不行,换VGA线也不行,系统装了几次了,用安装版的也是这样的,GHOST不装驱动还是不行,发了个邮件到AOC也没有反映的.真是

网友:
安装下显示器的驱动就好了

网友:
楼上说的没错.重写程序就能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我重装了AOC厂家显示器驱动,监视器那里显示的还是默认监视器,仍然无法调出1440X900,正常的应该是即插即用监视器,主板是945GZ,用的板载GMA450显卡.
用其它软件自定义1440X900,在显示设置里也调不出来,我认为是系统没有将显示作为LCD,当作CRT了,应该是显示器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芯片程序问题,烧上下F/W就OK了

网友:
系统的事,你把显示器的驱动加载到系统里就可以了!系统不兼容这个分辨率!

网友:
显示器程序坏了 ,重新刷一下

网友:
楼上的判断和我的想法差不多,但手头没有LCD的编程器,还有没有其它的刷写工具啊?

网友:
谢谢楼上各位朋友的意见,看来还是只有找厂家去了,这个机型应该上市的时间不长,好多资料都找不到的.

网友:
把显示器放在别的机箱点一下,最好的是独立显卡的,就能判断毛病了

网友:
把显示器放在其他的主机上,想不到又能正常使用1440X900了,真是奇怪了,是不是人家的本来设好的1440X900,所以装上这台显示器就能直接使用?如果自定义一个1440X900分辨率,并锁定,问题应该可以解决吗?

网友:
我遇到过,换艮VGA线

网友:
数据线也换过了,用正常到线换过去还是不行,

网友:
能用DVI就尽量用DV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