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RS482-M不亮

楼主(2008-12-03):
故障现象:从C1--C3--07然后再从C1--C3--07,来回重启,我换过CPU 内存 I/O ,刷过BIOS 。问题还是一样。请高手们指教。

网友:
回复 网友A:

清CMOS,或查复位

网友(2009-06-15):
内存不过  检查下内存的工作条件  还有IO的时钟

网友(2009-08-02):
1、IO有问题,会不停反复重启,你已换过,排除这个可能。
2、BIOS,你已刷过,排除这个可能。
3、南桥,换一个试试,依我以往的经验,这个可能性很大,可用万用表监测内存的3.3V系统信号电压,反复走数的时候这个电压是波动的话,杀南桥不会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