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块P4主板维修求助

楼主(2008-12-03):
两块P4主板维修求助

大家好,我有两块P4主板(CPU接口478),两块板子均无法启动电脑。诊断卡显示:一块显示为00,另一块显示为C0

按电源开机后,电源能顺利开启,CPU风扇转,显示器无任何显示。

请问这两块主板哪块维修成功率高一点,问题可能发生在哪里?谢谢大家

网友:
00应该为不触发, 先检查供电,时钟和触发电路. C0为CPU不工作先查CPU以及座子.

网友:
看一下 CPU 和内存供电

网友:
先查一下CPU工电
开一下CPU坐有没有空旱

网友:
查CPU供电是不是正常的,或换CPU试下,不是触发问题,主查CPU供 电、时钟、复位

网友:
看CPU供电,再看时钟和复位

网友:
看看是不是座的事。看看内存电压够不够,在看cpu有供电吗,在上假负载看看灯亮不亮,亮的话就压一下,不亮就压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