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桥发烫,能点亮,过一分钟后自动断电关机。

楼主(2008-12-03):
我有一块精英 661GX-M7 主板,加电能正常使用,但过一分钟后自动断电关机。南桥发烫。CPU供电正常,内存供电都正常。我把网卡拆掉也是一样的。。求解决。

网友:
查3。3VSB对地阻值,如果正常看POW排针有无电压有的话换IO

网友:
POW有电压的,3。3V。

网友:
阻值也正常,,还有一点忘记说了,就是一接电源就开机了。

网友:
换io能正常上网吗还有可能是网卡

网友:
网卡蕊片已经拆掉了。。。

网友:
南桥发烫,如果不是特别烫,是正常的.
看一下CMOS电路,及IO电路.

网友:
我的pc也是开机关机
但有时候还能进系统
后来更换电源
故障解决

网友:
放电---然后CPU换个散热好的风扇

网友:
换了超频3的风扇也是一样的。

网友:
这种问题CPU供电的问题呢?
我刚修了一张主板也是这个问题,但是最终还是以失败结束.

网友:
先换IO芯片缩小故障检查范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