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星845GL不加电~请教

楼主(2008-12-03):
今天遇到10多块顶星845GL的主板~ 上电源开机保护 把MOS管换了 能开机了,但是一上CPU MOS管又烧了 电源芯片也换了 还是不行 请教什么问题~ 谢谢各位老大请教

网友:
如果换掉PWM和MOS管能上电,说明CPU供电有问题,如换后上U后再烧说明和管相连的电阻有可能短路再就是NB有问题。

网友:
不太明白~  请教更多高手~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