佰特865PE开机问题

楼主(2008-12-03):
1.正常开机无法开机. 2.可以强制开机. 3. 强制开机后主板可以点亮.
兄弟们是不是IO问题啊,还是其他问题啊.

网友:
开机电路吧,是触发吧

网友:
从AXT 14脚查起,查到IO。

网友:
是开机电路的问题 换IO 试试看

网友:
自己动手试一试吧
给你提个意见查查门电路
然后再换io

网友:
我认为是从开机端子查到南桥或IO,主要是门电路,一点建议啊,权当参考

网友:
说出IO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