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hddl修复硬盘坏道怎么不能实现

楼主(2008-12-03):
客户有硬盘是7200.7的。40G。
因为硬盘全面大约4个G有大量红绿点,用mhdd修复,不行。后在网上下载了一个hddl,alt+d后,设置,然后就进入测试阶段,设置时间100则视为坏道。alt+l,跑完第一次,2个坏道。enter后,是511个坏道,再enter。应该是把511写入p-list。但是结果令人意外,居然是511没有写入p-list。现求助是不是我哪地方设置错了。

我的具体做法是:
从网上下载一“矮人DOS”,拷贝其到好的硬盘中,设为ide0,需要维修的硬盘设为从盘,设为ide1。安装,然后重启进入dos。打开hddl,然后执行一上述操作,但是就是不能解决问题,后考虑再三是不是出在矮人dos上面还是我的具体操作步骤不对,期待各位专家答复。

谢谢!!!

网友:
mhdd根本不能写成P表,估计是楼主自己想象的.
修坏扇区对大多数硬盘没有效果,修死掉的也见到.

网友:
这种盘只能用串口线开SF才能修好。

网友:
这么麻烦啊。

二楼的专家,我说的是HDDL修复,从网上看效果很好,但是在我这不能实现。

网友:
看看这是什么时候的软件!!!!!
网上说好, 修好什么了,例子呢?

网友:
修ST的盘,坏道较多或不想加G表,没PCI和XLY等专用工具,只能用指令来开SF。
MHDD、HDDL之类的都只能加G表。

网友:
谢谢ls各位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