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9寸宽屏,花屏了

楼主(2008-12-03):
型号是LXM-WL19BH,屏幕有横条纹,像黑线那种,但是用户反映原来面积较大,后来面积小了。。。估计不是屏坏吧。。。拆开后现在白屏了。。。白屏时没有黑线了。。。。
联想

网友:
应该是驱动板和屏线问题。

网友:
拆开点屏的时候看到驱动板上冒了点烟,有点焦味,不知道还能用不?(刷驱动有用吗)不知道怎么检查驱动板啊。。。。

网友:
品牌机的屏线包的那象胶纸一样的东东有的会导电,碰到过一次,冒大烟,屏不亮,撕下不要就好了

网友:
1、检查屏线
2、驱动板有问题,先刷MCU试试。

网友:
~~~~~~~~~小子
花屏
第一 你扳子确定是驱动板了 《冒烟》
几乎我遇到过都是最多电容12V 冒烟
第二白屏,屏线 老化 断裂
排除2者 还换的话 屏 《完了》

网友:
谢谢你们的提议,可是谁有这个屏MCU啊?联想LXM-WL19BH
新片是TSUM16AWL-LF-1的。。。

网友:
呵呵!建议去修液晶尾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