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原装板 D865PERL自动上电(天冷不开机)

楼主(2008-12-03):
INTEL原装板 D865PERL每年到冬天就会开机自动上电,但不能启动强行按电源键关闭电源又立马再启动。(用电吹风先加热下就能正常工作,正常工作后完全正常了)
该机就是平时(夏天也这样)每次开机会自动上几秒钟电。气温低时按开机键偶尔会启动到一般就死在那按复位无效。

一般气温低到10度左右就出现自动上电(硬盘 CPU风扇都转了)但不启动的。不强行断电就一直这样(按复位无效)

曾刷过好几个版本的BIOS没用。

网友:
换CMOS电池试    电源14脚相连的小三极管可能坏了

网友:
谢谢2位指点,电池早换过了呵呵。那三极管倒是没代换。(估计坏的可能性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