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花屏案例】汇总

楼主(2008-12-03):
快速查找 花屏维修成功案例

XFX 6800XT花屏,有新进展了!大家来看看(已修复)
映泰V7030GT-11花屏的维修过程
【winson_tang】精华帖子专集
GF4-440MX 64M-128bit 显卡花屏的维修
两片讯景7900GS 512M之维修篇
七彩虹 镭风X800GTO CH版2 128M 小花 屏 修复
6600agp换了桥接还是花,用mats476测的结果,大家来看看哪个颗粒有问题(已修复)
关于花屏显卡故障部位分析(讨论)
(PS:这里说的102我遇到过确实如此,还有就是150电阻,750这烊的)
图解NF4 显卡花屏的维修
给chinafix交作业——显卡维修之处男作品
七彩虹镭风9550CF黄金版128M 花屏(已修复)
七彩虹5700 128M的显卡都是花屏,用MATs测试结果如下
两块9550拼一块!(小黑学修显卡系列之二)
菜鸟修显卡
讯景 FX5200显卡花屏     (这里可以学下郭郭版主的批处理软件的使用)
报告基地:铭瑄ATI_R9200显卡成功修复
兴奋!忙到现在终于修好第一块显卡!(小黑学修显卡系列之一)
今天修好一张花屏的X1300显卡与大家分享很奇特
显卡花屏。。高手来帮帮忙!!(问题已解决)
给chinafix交作业——显卡维修二——5200 128M修成64M的了
mx440显卡 花屏
七彩虹5200 128M64bit严重花屏维修过程
今天修的一块6200(AGP、小芯片、不带桥接)故障很奇特,大家共享下
GeForce FX5700开机花屏出竖条
【已修复】二块Ti 4200的显卡花屏
64m显卡的怪显示
看看这两个显存位图哪个对        月饼版主答案很好
修好了一片 7300LE 显卡
FX5200时花时不花
MATS测试没有问题,但花屏
【已修复】5200 128M 不花屏但不能跑3DMARK
今天拿好FX5200显卡做实验,得出的真正结果
三例MATS的测试结果,请高手指点! 谢谢    此贴对新手有用
小影霸G8520D 花屏
七彩虹6600GT显卡128M128bit显卡两天前玩CS,开始花屏
高手帮忙看看MAST结果     在这里可以学到高手们的维修经验
小黑修显卡之三
大量斯巴达克9550花屏
6片 7300GT 花屏 MATS 故障大集合 求救中~~ (LZ未解决)
铭瑄6600agp使用中突然花屏快速修复一例
GF4 DDR64MB显卡修复小记
翔升新天骄6200A纪念版花屏故障修复
6800改管装驱动花屏,DOS和安全模式下不花(BIOS已刷回),已修复
盈通RX550128M 跑游戏花屏 3D花屏 其他正常
翔升新天骄6200A纪念版花屏故障修复过程(交的第一份答卷)
分享一下修显卡越修越花的经验。绝对真实。                希望对新手在以后的维修中能有所帮助。相信LZ现在已经成手了吧。

网友(2009-03-26):
[维修经验] 修好一张花屏的MX440 64m
5200 128M花屏[已解决] #6楼为正确的显卡定位

网友(2008-12-03):
双敏6600 PCI-E 显卡的通病
维修七彩虹7300GT 竖条花屏两例
FX5200花屏维修过程一例
9550 哪个显存坏
刚修了一块花屏的速配6300DDR/64M显卡
pci-e显卡花屏          此贴最好有测试结果说明
又是9800PRO花屏(已修复)
显卡的另类修法,触摸法
已修复)七彩虹5200 128M花屏显卡老帖重发,请辉煌老师飞翔老师指点一下坏显存的位置
华硕GF5200显卡 花屏(问题已解决,加热GUP)
xfx fx5900xt 128m显卡小花修复过程
华硕FX5200修复手记
双敏5216冰翼增强版(5200/128M)花屏维修实例
小影霸5700LE(菜鸟级修复,高手略过)
显卡花屏注意GPU空焊
(已修复)9200花屏
我修好了两块花屏显卡
开机显示显存容量,页面不跳转主板logo的维修实例及经验总结
6600agp换了桥接还是花,用mats476测的结果,大家来看看哪个颗粒有问题(已修复)
小影霸gf45200 128M 64bit运行1小时左右死机蓝屏维修一例
[原创]资源共享七彩虹5200 128M DDR显存定位图
V星MS-6600LE-D2-D3128B-DT花屏/不亮的维修过程
GF440显卡装不上驱动
关于r6memid测试程序的疑问?(显卡已修复)
FX5700LE MATS测试结果~帮忙看看
【已修复】7300LE花屏
巧遇修好了ZC-FX5200 128M
小黑维修花屏的6800的详细流程!
GF FX5700LE 128MB显存排列,花屏请进
双敏5216显示BIOS后黑屏的维修过程
菜鸟修好了第二块PCI-E6600GT细竖条花屏卡(已解决)
mx400 64m 64bit一毛牌显卡的偏色 简单故障
FX5200 128M维修一例,思路!关键是思路!
讯景7300显卡花屏之BGA显存的测试和更换
再发个9800的MATS+MODS
7600测试程序==MATS+MODS==
梅捷9200 128M进系统花屏的维修过程
FX5700LE MATS测试结果~帮忙看看
艾尔莎R9800SE128M256Bit大花故障修复一例
又修到电容损坏一例
翔升爵豹7300GT痛苦维修经历
3例电容问题显卡维修经过
ATI 9550双128阉割法修复成128M64BIT(试验成功)
9550 BO区损坏且无法修复的解决方法
第一次重植BGA显存成功修复V星TI4600花屏卡(好激动)
再次验证----9550 BO区损坏且无法修复的解决方法----可行!!!
一双敏速配x300se,dos下一般情况的花屏,进入系统跑3d很轻微花屏维修解决案例!
[已解决] 一块大花的七彩红6600GT的PCI-E显卡(已经修好了)
[已解决] 2块雷神金刚9550 128m 128b 8p 挡c1 维修经过,主板award bios
[资料] 盈通R9550维修过程(显存定位详解)高手路过
[已解决] 两例显卡vga接口输出门电电路损坏的案例
[已解决] 七彩虹天行7600gt,上机过载保护,解决保护故障后,3d花屏的维修案例!
[已解决] 双敏5608 5600xt 64m 128bit改5618 5600 256m 128bit的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