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labtool48编程器固件

楼主(2008-12-03):
求个labtool48编程器固件,两片18cv8芯片固件,还有27e512固件。我的现在只有good灯亮,xp下打开程序,编程器一点反映也没有。哪位兄台有的帮个忙。

网友:
兄弟,这些固件你肯出多少万元?

网友:
18cv8要解密难啊,27512读出来就可以,你可先看看27512的程序还在不在。

网友:
回复 网友A:

27e512程序可能还在,拔掉它之后,error灯亮,插上good灯亮,台湾原装的东西应该是不加密的。大陆很多仿台湾的,就是因为台湾本土的东西是不加密的原因。

网友:
18CV8好坏可用示波器量出来,你找个编程器读18CV8,要是读不出数据来就说明坏了,GOOD灯亮说明自检正常,看下并口通信CMOS里的选项的设置,打印口设不对也不通信。

网友:
回复 网友B:

自检正常的话,eprom的程序应该算是正常了,但18cv8好像不参与自检,拔掉它,还是good灯亮,示波器要怎么量?,18cv8可以读出数据,但这数据对不对就不知道了,所以想重写,因为现在机器就是不连机,起动软件编程器上的灯一点反映也没有,并口所有模式都试过了。朋友说他以前是用在win98下的,但网上看到这机器应该可以用在xp下。

网友:
这机说明书上是写只能用在98和2000上,XP下没用过,好像是要改动一下软件才行。

网友:
我的48就是XP下用的,没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C:

楼上兄台,你的电脑是什么主板?用的软件是官方原版吗?

网友:
以前用815芯片组的,现在用nforce 7050芯片组的(intel 775 CPU),软件是4.67版(当然是原版,而且是研仪最终版)。

网友:
我有48,关键没法儿读给你

网友:
你是LT-48还是要LT-48UXP?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的机器外壳上标着labtool 48,不是新的48xp,还有我的lt48内部cpu是C501g,我看的网上的48内部cpu是8032,不知这个是不是不联机的原因

网友:
回复 网友E:

没其它编程器吗?

网友:
LabTool  48 -->只能用在 win95,win98,win2000

LabTool  48UXP-->才能用在winxp or vista
========================

另外 LabTool 48 的driver~~~  跟LabTool  48UXP

完全不相容 ~ 各自有各自的 driver

~~~~~~~~~~~~~~~~~~~~~~~~~~~~~
LZ你會不是東西沒壞~只是 software drive的問題~

小心亂搞~真的把機器給搞壞了

网友:
回复 网友F:

这个我知道的,lt48其实也可以在xp下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