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的主板 显示do

楼主(2008-12-03):
最近客户拿来好几块精英的主板 开机直接显示do
型号都不一样,但是他们的毛病
怎么都一样啊?
主板上的电压都正常,时钟 复位
都正常,bios也刷拉好几个版本,
io也换 但是都不能解决问题
这应该怎么解决这样的问题啊?

网友:
CPU不跑, 看座子是否虚焊,扩孔;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我遇到过,原来是我的测试卡出问题了,就在ECS的板子上DO,其他的班子正常

网友:
AMI BIOS主板,有些诊断卡插在正常的机器上都可以不开机的.当然也包括精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