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部正常还是FF为什么

楼主(2008-12-03):
近来接主板比较多,其中有几块的复位、电压、时钟、等都正常,BIOS也刷了,南北桥也确定没空焊,就是跑FF,唉郁闷啊,   各位高手有什么看法吗?

网友:
应该是cpu座空焊
cpu有没有电压

网友:
是什么板子,CPU是多少针的,后面针出来没有。
这样的板子,就要仔细检查有没有断线,少电阻啊!

网友:
南北桥如果说真坏不只是表现在空焊上面吧,再说就是空焊也不是用手压了就确定没空焊,有些不一定压的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