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来看看 内存供电!

楼主(2008-12-03):
以上的MOS都正常吗  写短路的那个电容 我用数字表 2级管挡在扳上量的时候 有声音
测试卡 跑C1 从起。。。

网友:
有声音应该看看电阻是多少,变化不变化.这个不看就断定短路证据不足!

网友:
那您看这几个电压正常不正常!!
现在 开机跑码出 C1
那几个MOS脚 的电压正常吗

网友:
内存供电2.5V正常呀,二级管挡在板上量电容有声音,不能说明电容是坏的,先把电容两极短接一下放放电在测量。

网友:
看板好像是精英的板,精英的板不过内存就会掉电重启,供电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