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板VIA芯片,每次拔掉电源须清CMOS

楼主(2008-12-03):
775针的,现象为每次只要拔掉电源,就不能触发,必须要把CMOS跳针清一下零后,才可以正常触发。触发后一切没其它问题,只要是正常关机(不拔掉电源)再触发也是没问题的。这现象不知是否正常,不正常大概会由什么引起的呢?谢谢!
华硕

网友:
CMOS不存电
建议检查电迟是否可以用
跳线对不对??
检查周围有没有短路的
用酒精清洗针脚

网友:
cmos新电池,无短路,跳线中间针有电到,不插电源32。768两脚有电压差分别为0。6和0。39V,应算正常吧。不知是不是CMOS程序乱了。。。可惜手上没编程器。。。。

网友:
刷bios试一试吧
我记着有一次是这么处理的

网友:
是IT8712F的IO,不能触发时测IO的75和72有跳变,但从南桥反馈回IO的71就无反应,76脚也无跳变。。。。不知南桥有没可能有嫌疑。。。。

网友:
南桥可能性比较大,加焊一次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