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D865PERL主板CMOS保存故障!

楼主(2008-12-03):
最近朋友有一块Intel D865PERL主板出现了这样的问题:保存CMOS后,断电,拔掉电源,清除主板余电(即拔电源后多次按开机键),约十分钟后CMOS设置就丢失,若在十分钟内,接上电源设置还在。现在故障慢慢演变成十分钟都没法保存了,换电池也一样。参考了论坛上的有关CMOS故障的相关文章,不知这块板要如何个量法。发张图上来给大家看看,看有没有办法!
掉电

网友:
我也接了块和你一样的主板是CMOS旁边的 80N02坏了,没得换,,,,

网友:
看下CMOS的附近的电容是否漏电,不行就刷下bios咯

网友:
晶振或谐振电容故障?

网友:
这种故障本人修好过一块精英845的板,故障点是CMOS跳线与电池相连的一个472贴片电阻阻值变大引起CMOS不能保存,换掉472后,问题解决,建议楼主也跑跑CMOS电路,也许会有收获

网友:
我修过一块这样的板,换电池座就行了...

网友(2010-04-17):
这个是865的主板.这个线路和一般 的主板不一样.一脚跳线直接到BIOS芯片.3V经过一电阻,一三极管,一电容进到南桥.我手头也有一块这样的板,除了能保存时间外,其它的设置都保存不了,初步判断为南板CMOS控制出问题了.

网友:
南桥问题,这块板我手上两张都一样的问题

网友(2011-08-23):
电池座换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