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EB772G NA 17纯平加电无反应

楼主(2008-12-03):
LG EB772G NA 17纯平加电无反应:
1.不过开关电源的次级部分还是有输出的。15V,56V,5V,80V这些都是正常的。
2.这个15V只是次级的输出,其中一线路经过一个500的电阻到达B882Y的B级,经测这应该是一个5V供电的,但是只有4.1到4.6V。还有一线路到达一个三极管(A982)的E极,经测这个三极管的B极是14.6V,E极是15.3V,而C极正是要输出的15V电压,却没有输出。。。
3.经检测CPU的供电只有4.1V。。。这个正常吗?

网友:
CPU的供电一般 是5V

网友:
cpu供电电容坏了.

网友:
CPU供电不正常.建议先把CPU供电修正常了再说其它问题.

网友:
CPU供电低于4.8V在 话CPU会工作不正常的。我遇到过CPU供电在4.5--4.6V 抖。显示器有时候可以工作。有时不能工作

网友:
查到最后,判断是CPU坏了。我把CPU的供电脚断开后,再测量供电脚的对地阻值是100左右的阻值,我觉得是它坏了,引起5V供电拉低了。。。。这个CPU的型号是三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