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校
商城

楼主(2008-12-03):
今天找出一块古老级的815主板,主板上的检测卡电压批示灯都亮,跑到06就停了,请问是怎么回事?
主板诊断卡

网友:
就有这些是不够的 如果能说出从什么代码跑到06问题会更好帮你解决

网友:
主板上的检测卡电压批示灯都亮,从C1跑到06,请问是怎么回事?

网友:
请大家帮忙给看一下,是什么故障?

网友:
这应该不是供电的问题
bios刷拉没有啊
再不行换一下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