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IBM T30做显卡后跑382F大家帮忙研究一下

楼主(2008-12-03):
昨天接修一台T30的机器,故障是有时候可以点亮有时候不亮,拆开机器,不亮的时候你把显卡那个部位按下就可以亮了,有时候按南桥也可以亮,于是我就没考虑先把北桥做了一下,结果故障一样,我想做显卡但我担心会做不成功,所以我就先把南桥也做了一下结果也令我很失望,故障如初,后来没办法硬着头皮把显卡也做了,可没想到 的是这下一做可好机器不亮了,无论怎么按压也不亮了,这下可就掉大 请朋友门帮帮忙,应该是那的问题啊

网友:
如果你只是加加焊,那就要重做,最好拆下来做BGA

网友:
不怕,做维修有时就是这样的,经验+技巧,不过修的时候胆大心细,相信自己能搞定它。

网友:
显卡没做好 拆下来在做 如果还不行的话 可能显卡挂了

网友:
T30不是内存槽虚焊的..................好像是通病吧.

网友:
其实最初故障就是内存插槽。。。

网友:
2F 38明显就是内存不过 乱搞什么哦? 你要是搜索一下随便就可以找到很多这样的例子 鄙视

网友:
楼主笑话我们干嘛,人家不是新手吗,不懂才上来请教的吗 知道 我还问你干嘛啊
你开始的时候不是和我一样,

网友:
这个机器我陪了客户一块板啊
亏大了
我从植了两个显卡都让我给植球的时候给吹坏了

网友(2009-02-08):
做维修的要胆大心细啊,楼主说赔了客户一块板那就划不来了啊,换桥本来就是有风险的啊。应该跟客户解释清楚啊

网友:
胆大心细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