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A05的二级管可以用IN5408代替吗?

楼主(2008-12-03):
两个2A05的整流二级管短路了,可以用IN5408代替吗?手头没有其他的了

网友:
可以用1N5408代换2A05,不过引脚要粗很多
可用RL207代换,大小参数相当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 由于手头没有其他管子 只好用5408替换了,换上去效果不错 不再爆保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