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电源不知这个电阻多少欧

楼主(2008-12-03):
杂牌电源不知这个电阻多少欧

迅宝  天关电源
型号KYP-280ATX
东莞市讯宝有限公司生产的‘=
谢谢各位的帮助

电阻烧到看不到啊

网友:
看位置猜想是辅助电源的 300V供电电阻,一般是十来欧姆左右。

图也不清晰,最好自己画下电路图。

网友:
待机电源绿色线有4。1V  紫色线有5V 正常
换了个10电阻不行
R29和R30 是串联的 R30有10K欧

网友:
看图的位置应该是辅助电源给494供电的电阻,应该是1K,你测一下电阻上端应该有18伏电。

网友:
类似上普300电源,位置也一样,也烧这个电阻,阻值是22欧,换上后如有烧的话,就换7500,或查FR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