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虹8I865GE不能关机

楼主(2008-12-03):
一天虹8I865GE(八周年纪念版)主板.实际跟HP的P4SD主板一样、主板能正常开机...就是不能关机。关机的时候到正在关机的画面硬盘就断电了,可是那个关机画面还在、风扇也一样在转.只有主板没换。进入系统后点重新启动电脑也不行.也是到了那个关机画面就停了.其他的配件都全换过了一样。换硬盘再装系统也一样、电源跟内存就不必说了.主板再刷BIOS.再设置BIOS和换IO后也一样。那位见过修过的说一下思路.......

网友:
你还是先搜索一下吧,论坛中好象有很多类似的帖子.

网友:
最小化系统也无法关机?尝试过待机没有?能否正常待机?既然都换过其他外设了,那主板有问题的可能性很大了,跑一下关机时序吧,S0到S5,看哪个信号不正常?

网友:
跟论坛的不一样。他们的是关机后重启 。我的是能听到硬盘断电的声音。但关机的画面和CPU风扇都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