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2主板装不上系统怎么办???

楼主(2008-12-03):
磐正的 EP-MGF6100-M 主板 够玩以后 进不去系统 内存 硬盘 CPU 都换了 也不行 请教 装不进系统 怎么样解决~ 一般什么问题~
进不去系统

网友:
可能的原因:
1)是不支持该版本的GHOST
2)主引导记录的问题
3)分区的问题

网友:
硬盘或南桥都有可能

网友:
把硬盘挂到其它机上装好再拿过来啊。

网友:
拜托发问前先搜索论坛帖子,或者经常上来逛逛增加点信息量,专题[故障][资料] 板块首页就是讨论这个问题的:
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52061-1-1.html
,大家的回答也有4,5页了,看看再说。再看你的发问,ghost完了不行,有没有试过安装一遍呢.......看过了上面的帖子还不行就百度一下吧,
http://itbbs-arch.pconline.com.cn/topic.jsp?tid=3020146
这个百度结果不知道对你是否有用

网友:
楼主说得也太简单了。是怎么个装不上系统法?

网友:
论坛有好多这样的帖子
建议你还是换下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