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去除品牌机和笔记本硬盘的隐藏分区啊?

楼主(2008-12-03):
除了全新安装系统外还能怎么弄?网上说用MHDD打个命令就行,但具体应该怎么操作呀?

网友:
只要全盘擦一下就行了(ERASE或FASTERASE)。能认盘的话,在WIN下用VCR用API方式擦比较快,又直观。

网友A:
可以用品牌机的隐藏分区清除工具

一般的GHOST系统光盘都自带的深山红叶DOS工具盘,进入后找HPA,在DOS提示符下输入HPA/view显示隐藏分区,看有无隐藏,如有用命令HPA/CLR清除即可,很快的就可以搞定
当然这对所以机并不适用,不过目前市场上大部分都可以对付一下

网友:
你在控制面板-管理工具-磁盘管理界面先能否看到隐藏分区?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的GHOST系统光盘都自带的深山红叶DOS工具盘,进入后找HPA,在DOS提示符下输入HPA/view显示隐藏分区,看有无隐藏,如有用命令HPA/CLR清除即可,很快的就可以搞定
当然这对所以机并不适用,不过目前市场上大 ...

俺先按照楼主说的试一下看,谢楼主先!

网友:
使用LOWFORMAT工具格式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