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风枪使用

楼主(2008-12-03):
昨天吹个ic,把ic居然吹凸起来了,中间像要冒泡一样,怎么回事啊,以前吹flash,io芯片,电源芯片,也都没事的。

网友:
温度太高,芯片有水。

网友:
请教下  flash  是哪个芯片啊

网友:
这就是学费啊,楼主努力啊

网友:
尽量只吹芯片的脚,还要控制好风速与温度,移动着吹。

网友:
我用的最小的风管,本来觉得这个ic不大,想着均匀受热比较好,所以中间难免也吹到了

网友:
温度的高低跟吹的时间长短没掌握好,还有不知道你有没有用助焊膏呢?干吹是很容易气泡的!

网友:
先拿些坏板来练习~ ~熟练的时候在来吹好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