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电池无法开机

楼主(2008-12-03):
东芝M100,进水后电池无法开机。
电源开机正常,开机后拔下电源,可以使用电池,一切正常。充电也正常。但只使用电池无法开机。更换电池无效。
电源供电使用MAX87XX,输出3.3 5v正常,待机电路可以产生3.3v
测量开机键,使用电池时是11v,插电源3.3v
板上的水迹已经清理了,也没有找到损坏元件

本人不解的是:待机电路在电池和外接电源时电压正常,为什么开机键上的电压不同,难道不同供电时电源按照两路走到开机键?
是不是哪里短路了将电池电压直接连到了开机键?
还有,开机时,是将哪里的电平拉低,是供电单元吗?可是供电单元已经有输出了

哪位大侠知道望不吝赐教

网友:
查电池的待机电路

网友:
电池的待机电路和适配器的不是一个吗?是不是从一个公共点接近去的呢?
因为待机电压正常,就没有跑待机电路,只是不知道开机键上的11v是从哪里来的?

网友:
有没有可能进水把板子里层的线给弄到一起了,电压乱了

网友:
查了隔离电路和待机电路,换了几个MOS管,可是没有效果。
发现了一个现象,大家看看对不对(一共4个MOS管全部为P):
1.用电源供电,G极为5V时,S极16V,D极16V;G极为16V时,S极16V,D极1.4V
2.电池供电,其中的两个管,G都为高电平(11V),但是一个导通,一个截至,换过管也一样。是不是不正常呢,还是电路设计如此

网友:
搞砸了

本来想试一下,接上电池,尝试按下开机键稍长一些(两秒),希望拉低电平开机。果然有了反应,启动了3.3v 5v CPU供电正常,也发热,可是没有显示。
但是,最可怕的事发生了,接回电源也不显示了,一样的现象。
晕,头都大了。哪位知道怎么回事,帮帮忙吧!先谢了!

网友:
终于搞定了

今天拿出来修,换了一个充电芯片(3887),竟然好了,反复开机试了几次都没问题,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