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笔记本屏幕显示不完整

楼主(2008-12-03):
最近遇到三台SONY的机子都是屏幕显示不完整的问题,驱动没有错,进BIOS也是不完整的 ,换过屏还是不可以,外接正常屏是这样的,没有试过宽屏的,应该也是不完整 有没有人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怎么解决的 一起提供参考下

   是桥的问题, 冷机状态下正常 热机了就出现问题了  把桥吹了吹就好了

网友:
跳线的问题

就在插屏线的位置  有跳线的  你自己上下调调看

网友:
是的..SONY的大部分都有跳线的,,,跳线开关坏了也很有可能

网友:
最典型的显卡坏  还跳线 跳毛线去吧

网友:
那个应该是跳高分还是低分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近遇到三台SONY的机子都是屏幕显示不完整的问题,驱动没有错,进BIOS也是不完整的 ,换过屏还是不可以,外接正常屏是这样的,没有试过宽屏的,应该也是不完整 有没有人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怎么解决的 一起提 ...

LZ说外接屏(显示器)也是这样,是显卡问题。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了 是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