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好心人帮个忙看看我的PC3000出了什么问题?

楼主(2008-12-03):
我的PCI PC3000是9月在论坛买的带主板,CPU是赛扬2.0的,硬盘也符合要求安装方法是安光盘上说的步骤来的,可就是进不去,没有pci网卡。
请高手们帮忙!!
cpu

网友:
提示是:你的注册码到期了,要么重新申请一个,要么放弃。

网友:
我是知道提示的是注册码到期。可是我的硬盘是MT6Y080L的标准的PC3000要求的硬盘。不需要注册码的啊。
[
]

网友:
把硬盘重新写固件重新GHOST吧!我也遇到过

网友:
太羡慕你了,重新写固件做GHOST就好了,可是我做了N遍还是老样子呢。命苦啊。

网友:
是不是写固件没有正确写入啊???我第一次装PC3000的时候,就因为硬盘没有按空格键选择固件写入而造成GHOST进系统时出错。。。具体的还是认真看下PC3000的安装说明吧。。

网友:
我就是按照PC3000光盘的说明安装的,写固件就是有个22#无论怎么都写不成功,偶尔写成一次,你如果再写还是失败的。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呢。其他的在没有任何异常了。

网友:
MT6Y080L0要求SN号是Y2打头吧

网友:
谢谢大家这么热心帮忙。问题已经解决了,是硬盘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