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F3600电源板短路

楼主(2008-12-03):
故障现象笔记本电源接笔记本的时候,笔记本的电源上的灯一直闪,把主板上的电源板拿下后就不闪了,应该是电源板有短路坏了,请高手告诉我该怎么查电源板上那个地方坏了,我只有数字万能表,

网友:
用手摸电源处的备件,那个发烫就有可能是那个备件短路了。

网友:
你应该去搞一个可调电源

网友:
用可调稳压电源烧一下,输出电流要够大(2A以上),发烫的元件就是坏的.

网友:
电源板插上主板,电源上的灯就闪应该电源不在工作,摸电源板没有温度,我拆下电源板上的一个小电容,电容用数字表的测通不通的那个档位,结果是不通,请问是不是电容坏了

网友:
那你先换个试下啊,然后再看下啊

网友:
电容用数字表的测通不通的那个档位,结果是不通,请问是不是电容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