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IBM R30上有颗2013芯片烧焦了,不知是什么芯片?

楼主(2008-12-03):
芯片名是:
第一行:   2013
第二行:     1BT
第三行:     12D
8脚的,1脚是地,2,3脚连着的,5,6,7,8脚也连着的
这芯片哪里有卖,淘宝能买到吗?

网友A:
可能为LCD3.3V供电控制芯片,1脚接地.........2,3脚3.3V输入..........4脚开关控制,.........5,6,7,8输出.......图纸上可参考U3.....

网友:
小八角场管,在淘宝上买得到的

网友:
淘宝上我搜索不到这名,请教还有别的名吗?或者代用的管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为LCD3.3V供电控制芯片,1脚接地.........2,3脚3.3V输入..........4脚开关控制,.........5,6,7,8输出.......图纸上可参考U3.....

我这小城市没笔记本配件卖的,只能上淘宝找,可是找不到这个型号的,上面有人说是个场管,不知有同类型的管代用无?

网友:
把芯片拿出2,3脚是8.2V,4脚是5V的

网友(2009-01-20):
楼上的大哥,请问这个板的U1的芯片是什么型号的,我这台机的U1整个烧糊了,能不能帮我看一下是什么型号的。还有板上的线路也烧了,能不能帮我画个IC引脚的连线图 附图:

网友:
这个IC是 FDS6892A
相关电路及DATASHEET 供你参考, 修好了分享出来.

FDS 6892AS.pdf

网友:
FDS6982S是U2,在镙丝孔的右边的第二个。我说的是第一个的型号。U1的78脚与3脚是相连的,56脚与旁边的FDS6982S的56脚是相连的。这两个IC是一样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