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845的主板,开机显示后就死机,按复位重启后正常

楼主(2008-12-03):
又是845的主板,开机显示后就死机,按复位重启后正常

又是845的主板,开机有显示后就死机,按复位重启后正常,能进入系统。完全正常。,就是每次得先按开机。再按复位才能正常,是怎么回事。各电压正常!真是搞不清楚是什么原因了。有碰到过这问题的吗。说说经验

网友:
bios的 多
io的可能也由

网友:
这种情况,没大问题,刷固件

网友:
进入系统。重新写过BIOS。还是一样。真搞不清楚是什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