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像时有时无

楼主(2008-12-03):
一台联想19“宽屏液晶显示器:
开机有图像,2秒后图像消失!电源指示灯显示正常!
折开机子发现:电源板上在高压灯管的部分有2个25V/220uF的电容烧爆!
由于没有25V/220uF的电容!于是用50V/220uF电容代换!
经代换后,有了图像且不会消失!不过第二次开机就没有图像了!
此时!又要将两个电容放电后才能有图像!

这种故障怎么办啊??
小弟在线等!今天师傅又出差了!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网友:
这种问题一般都是由高压板或灯管引起的.任意代换其中一样便能确定故障点.等确定故障点后再去检修.